HP NC4010不亮机

楼主(2011-03-15):
我手里有一个HP  NC4010 的笔记本,时亮时不亮,把MINI PCI 卡拔掉亮机的几率会更大,十次就有9次是亮的,插上诊断卡跑00,不插就亮了,现在不知到应该杂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CPU供电芯片

网友:
你先看看   各个芯片的工作电压是不是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