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进水,没有VTT电压,RT8204芯片代换?

楼主(2011-03-15):
一台Y460进水,是在VTT电压产生电路,测量 待机的3file:///C:/DOCUME%7E1/gre/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2.pngVPCU和5VPCU均正常,明显可以看到VTT电压产生电路长毛,烧焦。RT8204CGQW的9脚正常4.99V,开机测量VTT无电压。RT8204CGQW芯片一脚出能看到烧的痕迹,请教给位用哪个芯片可以代换,找不到这种芯片。电路板上芯片写的是这样字符 HJ=CJ
                                                                                                    906       这是什么芯片?是RT8204吗?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VTT是CPU总线电压~~~~~~~~~~~~~

网友:
看看PDF图纸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

网友:
我也在找啊
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