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控制IC和IC旁边的33欧的电阻

楼主(2011-03-15):
场控制IC和IC旁边的33欧的电阻怎么测?显卡偏色,不知道测哪,没有VGA接口!~~~求解!~~~

网友:
偏色。。。你就看看输出接口后边有没有掉件吧。。要是没有掉件就做BGA去。。不是空焊就是核心坏掉了。。输出接口后边的电容和电感电阻什么的不怎么爱坏

网友:
量下三基色的对地阻值,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三基色是通过电感和电阻等元器件直接去GPU相连的

网友:
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拆掉75欧姆电阻后打值123脚。500左右正常。肯定有个不是500的。你查吧

网友:
三基色的对地阻值一定要一样才可以,不可以就跑下线看是不是到GPU了.到GPU阻值不一样,虚焊加焊下.

网友:
把IC7408和周边的小电阻换了,或许会好,我也修过一张缺色不能调分辨率的显卡。

网友(2011-04-25):
核心可能坏了。

网友:
三基色对地阻值  测量  找数据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