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是IO坏?

楼主(2011-03-15):
故障描述:点开机按钮 不加电。
检查步骤:1 测量开机排针电压   COMS电池以及跳线      正常
                  2 跑开机线路 (排针到IO 83627) 正常

目测 发现IO 附近 灰尘多 清理了一下 然后用表笔 哗啦着表面上的  污渍。清理完成后谁手 拨了下开关排针。可以加电,连续测试几次OK。心里高兴,以为原来是灰尘引起!然后 把板子取掉 装到机箱里。测试不加电。。 苦恼。然后取下 继续 工作台测试。问题依旧。。。。 然后又按照当时清理IO附近的灰尘时的步骤  在来一遍。又可以开了。。。然后我吧24针电源取掉  在加电 又不可以了! 加焊IO 也没效果。    然后用镊子吧IO附近的 电阻一个一个夹,夹一个开机测试下!后发现是 连接到IO  82脚的0欧电阻 只要用镊子夹 2头 然后就可以加电! 这个电阻旁边有一个过孔-----我跑线路跑到一个 IR1 这个跳线上面中!

这个会不会是IO 问题!

网友:
你换IO试一下

网友:
不对吧,怎么觉得是那个电阻的问题,你没测测它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
IO 今天找到一样的拉 更换以后问题依旧啊!高手给 说说 看咋整啊!!

网友:
O欧姆电阻 不就是保险电阻么?你夹两头就可以家电?那不就是电阻烧了 阻值变大?换了电阻就是了。

网友:
我看是南桥虚了

网友:
与IO相连的还有一个三极管到绿色5伏的吧,看看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