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常见故障的分析及检修

楼主(2011-03-15):
电脑主板常见故障的分析及检修
电脑主板的维修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维修,它涉及的单元电路较多,并且各类型号芯片主板种类也较多,更新换代很快。下面就其较常见的故障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并介绍 其检修方法。电脑主板常见的故障,有主板不加电;加电后自动保护;插电源后自动加电;DEB长显示FF。不过内存;不过显卡;键盘、鼠标接口故障;COM、LPT、USB等接口故障及软驱、硬盘检测不到音效异常等。
●一、主板不加电故障
此类情况要先观察主板外观,看CMOS跳线是否跳反,测量ATX插座上的3.3V、5V、12V、1.8V及5VSB、3VSB、1.5VSB等电压的对地电阻,一般正常情况下均在300—
50011之间,一旦该阻值小于10011时,基本可以判定此项电压对地短路或有轻短路排除短路后方可继续往后进行检查,如果发现3.3V电压短路可直接检查北桥、南桥、I/O、FWH和LPC架构的BIOS网络芯片、时钟芯片等元器件。若5V电压有短路故障,须检查北桥、I/O.ISA架构的BIOS、音效芯片、电源管理芯片、串口控制芯片等。12V电压短路,可查CPU供电部分的MOS管,电源管理芯片,12V对地滤波电容,串口控制芯片等。另外,若1.8V电压短路,可直接检查南桥、北桥有关的电路。3VSB电压短路,可查南桥、网络芯片等,5VSB电压短路直接检查I/O电路。1.5VSB电压有问题查南桥V—CORE是否短路、电源管理芯片、北桥及CPU插座周边的贴片电容等。若测查上述各电压均没有短路和其他问题,将假负载插到主板上,然后触发电源开关,看主板是否有加电反应,若还不能加电,则可测量CMOS跳线上是否有3V左右电压,若无此电压,则TRCRST#处于低电乎状态,南桥内部的RTC电路因此而不能工作,所以导致主板不能加电。另外,还要检查CMOS跳线的电压是否过低,需检查BIOS电池是否有电,串联5VSB的电阻是否阻值增大或开路等。另外,还需查I/O的VBATO引脚电压是否正常,若异常,需换I/O,通过上述检查还是不能解决跳线电压低的问题,则可能是南桥内部的tLTC电路短路,需要换南桥。如果CMOS跳线上的电压正常,就要重点检查南桥的32.768kHz的实时晶振是否工作正常,查其是否正常起振。如果没有起振,南桥内部的KTC电路就无法正常工作,所以主板不加电。可用替换法试着将32.768kHz晶振和与其两脚相连的贴片电容(电容各为16pF一22pF)替换。有时发现测量晶振的脚时,主板可以加电工作,这种情况多是晶振或电容损坏及南桥受潮和不良所致。若上述电路也处于正常状态,而主板仍不加电,可检查主板上的3VSB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此电压测量点在815以上的主板上,其PCI槽的A 14脚上,若此电压异常,可检查由5VSB电压转3VSB的电路中元件,当确认待机电压正常后,在触发电源开关时,观察ITE的I/O⑨脚电压是否有一个上拉过程,如果无上拉过程,说明开关到I/O之间的线路断线或中间电路有问题,测量ITE的I/o⑥脚的3V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同样观察触发开关时,3V电压能否有下拉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电压下拉过程,则多是I/O或南桥损坏。若无上述3V电压则是I/O损坏。ITE的I/o⑥脚为PWRBTN#信号,用来通知南桥已做好开机准备,南桥收到此信号后,便发出一个SLP、s3≠≠信号给I/o的@脚,经其内部的运算,转化为PS—ON#信号由@脚输出给ATX电源,ATX电源接到此信号后,开始工作,输出主板所需的12V、5V。3.3V等工作电压,完成加电过程。 对于主板不加电,除上述情况外,还需检查VIA芯片组的主板上,十一个ATX接口外相连的三极管,如果该三极管损坏的话,也会导致主板上不能加电。另外就是部分AMDK7主板会使用ATXP6和 ATTPl两个元件,它们是负责检测CPU的温度允许范围的,只要CPU温度超过允许值时,PS-ON#信号电压就会自动拉高,处于高电位,切断电源,以保护CPU。一旦这两个元件有问题主板也不加电,要试着更换此元件。 VIA和SIS芯片的主板与Intel和NVIDIA芯片组主板加电流程不一样,VIA和SIS芯片组主板的I/O 与开机电路无关,因此该类型主板
不加电,可直接判断为南桥不良所致。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Intel的原装主板,使用普通假负载或不上CPU是不会加电的。Intel主板上的假负载是专用的,其他不可代用,还有部分主板不加CPU风扇时不加电,这主要是主板的监控功能导致的现象。
一二、主板加电后自动保护
此类现象是加电后主板发现某路电压有短路或异常造成的自动保护,比较常见的情况有:
CMOS跳线帽插反或没插跳线帽;CMOS电池电压不足;12V、5V。3.3V电压有轻微短路现象;给AGP显卡或DDR内存供电的MOS管有击穿故障;5VSB转3VSB的MOS
管损坏等,导致5VSB电压直接输送给南桥,造成南桥自动保护;POWOK、POWGD等信号上的门电路有故障;另外,还有些主板不加CPU也会导致自动保护现象,检修时这一点需要注意。
三、插电后自动加电故障
此现象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一是BIOS中的设置问题,有的BIOS中有一个交流电源接通时的状态设置,此项设置有三个选项,一是开机,二是关机,三是最后一次状态。当把这个设置设定为第一选项或选择选项三而没有正常关闭电脑就切断电源时,再次插上电源时,就会出现自动加电现象,通过更改这个设置即可解决问题。二是因Ps—ON#信号线路有问题造成的,由于PS—ON#信号线路的故障导致该信号处于低电平状态,当插上ATX电源后,就会自动开机,检查PS-ON#信号电路并找出故障元件或故障点即可解决问题。另外,保护元件ATTPl损坏,也会引起上述故障现象。
四、DEBUG长代码显示
  FF故障
此种故障是维修中比较常见的故障现象,检修时要从供电、复位、频率、BIOS电路和信号等单元电路着手,因其牵扯的单元电路比较多,这给故障判断和检修带来较多的困难,一定要仔细,多用脑考虑,从重点入手逐步分析进行,这样会得到良好的维修效果,下面分别介绍其维修过程。
1.供电电路故障
电脑出现DEBUG长代码显示FF故障时,首先应检查主板上的各组供电是否正常,南桥的3VSB、1.5 VSB、1.8 VSB、北桥的1.5V、2.5V等,由于各主板芯片组的不同,各芯片的工作电压也不尽相同,这在检查时须特别注意,查完上述电压若无问题,继续查CPU的工作电压,V—COP E是否正常,可通通上假负载后,测量CPU插座内的贴片电容
两端的电压来确定VCOPE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没有此电压或电压比假负载上VID设定的电压低,CPU是无法正常工作的,此时,应重点检查CPU供电场效应管的D极是否有12V或5v输入电压,然后测查G极上的波形,如果波形正常,可断定电源Ic及驱动Ic基本正常。若场效应管的G极无波形,须检查Ic
的工作条件,此时重点检查FB、PGOOD、VSEN、COMP等信号引脚上的贴片元件是否有问题,检查与其有关的电容、电阻值较小电阻,场效应管等是否有失效、阻值变大、
击穿、开路等故障。
P4系统的CPU中,VCC、VID电压是为CPU的VID信号提供的工作电压,该电压为1.25V左右,它是由VCC3或VCC5经一个MOS管置换得来的,如果这个电压过低或没有,均会造成VID信号的工作失常,引起电源芯片不能识别正确的VID编程信号,致使不能发出正确的V—COPE电压。维修中有时还发现由于MOS管击穿,导致这个电压过高,超过3V会烧坏CPU。
另外,在K7和K8系列主板中,也有一个这样的电压,K7为2.5V左右,K8为1.2V左右,产生这个电压的MOS管一般在CPU插座周围可以找到。主板上的其他工作电压的产生,多由MOS管降压产生。MOS管的G极为控制端,D极为输入端,S极为输出端,它的输出电压是通过控制其G极电压的大小来实现的,MOS管的内阻的大小,使D极到S极的导通率呈现相应的变化,以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维修时,若发现输出电压不对,则要先检查其D极的输入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检查G极的控制电压正常否,很快即可找到故障的位置所在。
2.复位电路故障
    复位是数字电路工作的必须条件,主板上的复位信号是用来清除被复位设备的内部寄存器的,使其处于一个初始阶段状态,准备进行工作。 对复位进行检测时,要先测查PCI上的复位,然后测IDE上的复位,接着是CPU上的复位。PCI上的复位测量位置在PCI槽的A16脚,正常时电压为3.3V当短接复位开关时,此电压有一个从3.3V变为0V的下降过程当松开复位开关后,此电压便由0V上升至3.3V,这个复位信号是由南桥发出并经复位门电路分化得来的,多称为PCIRST#2或SLOTRST#信号,是对PCI槽上的外接设备进行复位的。IDE上复位的测量位置在IDE槽的第①脚,正常时电压为5v,它的复位过程和PCI上的复位一样,该复位信号也是由南桥发出后经复位门电路分化得来的,被称为IDERST#信号。

网友:
好贴怎么没人顶?先顶后看

网友:
写的很不错哦,不过复位电路写的不够详细耶,加油加油.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PCI复位应该是A15脚3.3V

网友:
很好,那天得空再回来慢慢看。
谢谢分享。

网友:
写的还是不错的,不过就是没有图片,不然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要好好看看,学过了还是要经常看看

网友:
好像以前的贴子有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