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机器亮了就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1-03-15):
IBM  X40  机器亮了就掉电.反复重启

在客户手里花280收的。没有硬盘。客户说不亮

把机器拆开发现机器修过。 我加电。机器出现IBM的LOGO 画面。电流到。0.8A左右

机器就开始重启。反复重启。

请问下大家该从何下手啊

网友:
测南桥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知道如何修期待指导

网友:
单板看一下会不会呀?

网友:
有高手指导下哦,

网友:
楼主说具体点是多长时间重启

网友:
应该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