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0 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03-15):
ECS 690主板,不触发,开机(PW)针上有5V的电压,PCI 14脚,有3.3V 电压,就是没法触发,下一步应该如何测量,多谢!

网友(点评):
别强行加点那是误导!!!你摸摸有热的芯片吗

网友:
你强行加电试试

网友:
主板上有IT8282M芯片吗?查工作条件

网友:
那就是开机电路有故障,查南桥时钟,以及有没有触发信号输入,再查开机控制三极管到南桥或IO得电路。

网友:
另用5V稳压电源加到主板电源插座5VSB上,发现电流一开始是300MA,后来变成200MA,稳定,感觉好象有点大了!不知哪有短路坏的?

网友:
如果IO参与触发,先查IO的工作条件,再查南桥的待机,晶振的电压,RsMRST

网友:
200MA待机电流,好象大一点吧?

网友A:
这板可能是南桥管开关的吧,如果是就不用修了,南桥坏了修就不值了!!!

网友:
不触发 只要是考虑开机线路,你所说的有待机 并且开关排针有电压,跑一下开机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可能是南桥管开关的吧,如果是就不用修了,南桥坏了修就不值了!!!

南桥坏了,就没修的价值了,如何看得出是南桥开机的,开机针另一个是与IO右下角一个管接通的,个人感觉不是南桥开机吧?

网友:
南桥起振了没?

网友:
p5kpl-am se

我也有一块
触发排针 有 3.3
coms  3.0
跳线2.5
io 到南桥有3.3v
南桥有3.3v 晶振有电压 有波形 就是不触发

网友:
触发开关看IO可有电压跳变,有的话再看IO到南桥可有,还有就是给南桥的一起工作条件

网友:
查开关到IO的线路,io到南桥有没跳变,南桥有没有发出slp-s3至高,然后查南桥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