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线6.38V 绿线5.23V 短接绿线黑线电源没有反应?

楼主(2011-03-15):
入手这个电源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大问题,目测发现只有,图中的z2(11D241K)炸裂 ,经过师们指导确认Z2为压敏电阻,用15G271K 替换Z1 Z2(一样的),替换成功后,接灯泡,上电,灯泡一闪就灭了,没有短路现象发现,原本以为,此电源到此修复结束,下面才刚刚开始。1  短接绿线5.23V 紫线6.38V  没接风扇 此电源不工作。红线为0.39  黄线为0.68 橙线为0.12    2  接了原装风扇  红线5.02V  黄线11.07V(明显偏低了)  橙线3.3V      3   接了原装风扇  接了一个硬盘  启动困难,表现为 要启动多次才能启动,启动后 红线5.03V  黄线10.02V(明显偏低) 橙线 3.3V    本以为是带负载问题,结果 多试了几次带硬盘,此电源就不工作了,表现为 触发性短路---短接绿黑线听到 ~吱~ 黄线5.12V下降0.90V  再试多几次 电源没有~吱~声了,短接绿黑线,黄线一直保持0.9V了  修道这里 是在没有思路了,求师傅再指点  用的是UC38438BN 和 LM339D  和DNA1002D 这么多芯片 都不知道哪里下手

网友:
原来的是240V击穿   黄色的是 470V击穿

网友(点评):
如果是压敏,高了就没了保护意义了。你干脆拆了它算了。

网友: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压敏啦~~~电路板上写着Z2  Z1  不明表示什么~~~~

网友:
是直接拆掉就可以 了 还是用导线连接?

网友A:
压敏电阻是防雷击和防线路浪涌电压用的,471可以代用,原彩电上就是用的47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是防雷击和防线路浪涌电压用的,471可以代用,原彩电上就是用的471。

师傅 可以解释下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么?z2  z1是表示什么(电路板空的那里)?我看见压敏电阻是RV    或者某些 CY  是表示什么  C 又是表示什么? 都是大概在 电路板空的位置的

网友:
过压保护  雷击保护  超过240V就击穿 不能用导线连上那样就短路了

网友:
拆掉不行哦~~~拆掉的话 没有电过来~~

网友(点评):
压敏电阻拆了,也是可以启动的,不可以启动,是其它地方还有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是防雷击和防线路浪涌电压用的,471可以代用,原彩电上就是用的471。

这个电源的型号DSP -300KP-1  应该是主动PFC  用471替换的话 接220V 电就进来 灯泡常亮  把471拆除  一点电都没有进来 灯泡没反应

网友C:
从别的坏电源上拆件换上啊,整流前的线路最好跑了跑下线路就知道位置了根据位置就能看出是不是压敏电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别的坏电源上拆件换上啊,整流前的线路最好跑了跑下线路就知道位置了根据位置就能看出是不是压敏电阻了啊

我就纠结在这路 我跑航嘉电源也是这个位置 人家的2个压敏电阻式用RV 1 RV2 表示。我再跑长城的电源,有稳压电阻,周围就看见CY 1  CY2  蓝色的东西 我糊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的型号DSP -300KP-1  应该是主动PFC  用471替换的话 接220V 电就进来 灯泡常亮  把471拆除  一点 ...

灯泡常量??

要放炮了
你查查,还有短路的地方哟,不可能光烧这一个哟

网友E:
就是压敏电阻,防止浪涌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泡常量??

要放炮了

没放炮 没放炮  待机5V 正常5.12V  绿线 5.21V  也是正常的,就是不敢触发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压敏电阻,防止浪涌电压

那是用 RV  还是CY 的去替换呢?

网友F:
RV是压敏电阻 CY是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RV是压敏电阻 CY是电容吧!

RV是压敏电阻 CY是电容  那C 又是什么电容? 那Z 是表示什么?

网友(点评):
不要纠结名称。

网友:
你跑了线路把图绘出发上来啊哪怕手绘的草图也成啊让大家帮你看看啊

网友:
这电源怎么看都不像是主动式PFC啊,我觉得应该是被动式的,EMI滤波很完整罢了!!

网友:
那蓝色的是压敏电阻,我在Dell的电源里拆过,当时停电,用发电机发电拉上去就烧了,我直接拆了就能用了,你检查一下应该是接滤波后的电源两端,你那个可能是和大电容并联的吧。
拆了应该没关系的。你检查一下线路,看是否还有其它问题。
我拆那个DEll电源,第一次没完全烧掉,再接上电,马上出烟了。

网友:
不行呀~~直接拆了 没有电到了···稍后我画图出来~~

网友:
看下电路分析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你照片上的好象是和310V滤波电容并连的呀! 拆了应该没事吧!CY都是滤波电
路里和地相连的呀!

网友:
应该是和前端的EMI电路中的CY电容作用一样的吧?

网友:
直接去掉就可以了,一般是打在110V上面然后插了220V烧掉的

网友:
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上的那个3KV的东西起什么作用啊,形状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液晶高压板上的那个是3KV的高压电容,样子和压敏电阻有点像.

压敏电阻是并联在电路上.

网友:
11D241k为 24nf

网友:
电源新问题 师傅指点下下

网友:
电源 不知道是短路还是不工作 了(触发没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