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电烙铁吸芯片上的焊锡

楼主(2011-03-15):
我做桥的时候老是有几个球会粘在一起,需要用电烙铁吸出来!可是总是不平,也不知道怎么弄更好?请各位大师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用吸锡线吧

网友:
同意2楼的方法  如果没有的吸锡线可以用细的铜丝线弄点松香代替,比如音响线

网友:
谢谢!我晚上就试一下

网友:
电烙铁配合吸锡带。。

网友:
吸锡线的确是好东西

网友:
吸锡线你们用的哪种?

网友:
还没有用过吸锡线

网友:
废掉的锡吸带还可以清焊盘,给烙铁头上锡,能2次甚至3次利用

网友:
嗯,,楼主之所问,,我之所想也,,   我也有这个问题的困扰, 我也试试,,呵呵,,

网友:
还不如重新做,搞不好就把边上的锡球搞坏了,容易月正月坏,

网友:
呵呵 搞点闭路电视的线 上点松香 好搞的很!!!!

网友:
除了吸锡带,我还推荐用马蹄口的电烙铁~

网友:
废的闭路线  或者他们弄监控的线呀  多得很

网友:
一般都用吸锡线的

网友:
我的天哪  第一次听说吸锡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