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中看视频有2个画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3-15):
这是什么愿意呢 ?怎么弄?

网友:
这个没见过 。。一直都是这样的嘛。

网友:
浏览器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
行重新装个系统,不行的话就

网友:
是显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下看其他网页的怎么样呢,用本盘资料看视频怎么样呢

网友:
FLASH 播放器有问题。。。换回老的吧10.2以上就爱出这问题。。。关硬件加速也没用。暂时也没跟新补丁

网友:
除了网页视频,其它的正不正常?如果其它正常,软件问题大。可以重装系统排除软件问题,再就是显卡了。

网友(点评):
显卡肯定没有胜病的.

网友:
机子中的ACTIVE控件出了问题,重新清理一下

网友:
7楼正解 flash的问题

网友:
正常,在优酷上看的吧,我这里网吧都 是这样,可能是FLASH插件是旧版的原因,前些日子都没事的,就是小日本地震了就这样,有可能震坏了,哈哈!!

网友:
用360里面有一个FLASH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就好了。不要再升级FLASH了。升级了还会这样。

网友:
FLASH 播放器有问题 点击设置 把硬件加速去掉 解决问题

网友:
ActiveX控件,IE中有很多这样的控件,安装不正确就会导致问题

网友:
FLASH  问题吧

网友:
FLASH 插件的问题,不要以为最新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楼主的机子应该是AMD的CPU吧,呵呵,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情况,用软件看电影是没问题的,是CPU的问题,换一块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见过   不过没去解决  具体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是FLASH插件问题,一个星期天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求解啊!!我想看看楼主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解决了 说给我这个虾米听听!!这个问题听说过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没去找根本原因重做了系统好 了.可能就如你们所说是flash的问题吧

网友:
先软件,再硬件,不行就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