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尔M1210换升级版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1-03-15):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本人遇到了两例了,换完升级版显卡后外接显示正常,屏不亮,换回原来的显卡就没问题,换完升级版显卡后,再换块液晶屏就能显示,更换码片也能亮机。不知道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啊????

网友(点评):
你的升级显卡是啥型号的 原来是啥型号的 是不是代换的原因吧

网友:
我换DELL 1400 那批机器换得多一点  没发现状况

网友:
学习中。同志们努力呀

网友:
顶起呀!!!怎么没人说话啊。。。

网友:
那个换芯片没啥问题的

网友:
原来的是7400   我换的是7400T    110MT也试过  不行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没有换好。或者焊的有问题。

网友:
上BGA板子没固定好吧

网友:
没办法的,最低的成本是换码片。DELL好多屏子(三星的屏)都这样的。我修过朋友的M1210,加焊显卡3次了,第三次才加铜片,风扇改常转。用了半年,现在又出问题了。又加焊,暂时用了个把月。

网友:
升级版显卡很贵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