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清零方法

楼主(2011-03-15):
投影机清零方法(比较全)
LUXEON(丽讯)投影机清零方法
一般是在菜单里清。部分机型还有*作提示(LV2)。清零很方便。
ASK(美投神)投影机清零方法
一般是在菜单里清,选择重设灯泡时间选YES就可以。
SHARP(夏普) 投影机清零方法
夏普视频机(PN200/300/500/C10等)灯泡时间清零,待机下按住“音量 减”+“选择 下”,后开机;
夏普100S/00X/200/220等多媒体投影机灯泡清零方法,待机下按住—、+、AUTOSYNC三个键,后开机;
300S,300X的是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ENTER、下箭头、左箭头然后按下ON开机
sharp DLP投影机的清零: 待机状态时同时按“right”+“down”+“enter”+“power”即可
夏普200/220等,投影机灯泡清零方法,待机下按住—、+、AUTOSYNC三个键,后开机;
CN450S CN450X CN500X 清零方法:在待机的状态下(不要开机)同时按投影机的;INPUT ENTER UNDO ON 3秒以上他自己就能开机。如果显示;灯泡100%就表明以清零;
AN100S AN100X AN120S 按住(在待机的状态下)投影机上的+和AUTO SYNC同时,按投影机上的ON和-钮如果显示LAMP0000H表明灯炮已经复位
SHARP NV21系列清零方式:不接电下,按方向的右,下,确定,一直按住接电后5秒;
夏普XR11按电源键和下键和确定
CTX投影机清零方法
在菜单里选重设灯泡时
另外菜单里还有一个《关闭灯泡警讯》的选项,把这项设置为OFF(关)就不会再提示灯泡时间了
Philips(飞利浦) 投影机清零方法
开机中,菜单中选择灯泡时间栏,按投影机上的OK键3秒
Hitachi(日立) 投影机清零方法
 开机中,按RESET健3秒,出现时间对话,选择0就OK了
日立HS800/CP-210的小机器清零方式是:把菜单移到时间栏,按住右健3秒;
晨星投影机清零方法
晨星是由夏普和丽讯代工。可参考丽讯和夏普的方法。
晨星TL460投影机复位灯泡计时器方法
按住投影机上的+和AUTOSYNC按钮的同时按投影机上的ON和UNDC-按钮
即可,启动后屏幕显示0000
晨星CX-525灯泡计时器复位方法
在菜单里的灯泡复位选项选YES就可以。
晨星CX-500/505/600/610/615机型:开机、无信号状态下依次按下、上、左、右进入菜单,灯泡清零、色温等都在里头
晨星CX-59/69/550/650590/690机型均是SHARP代工,清零及进维修菜单参见SHARP的相应机型;
晨星CX490/500/600/610清零:开机,接通信号源,进入菜单,按上下键进入输入讯息状态,用"+"键重设时间,确认退出.
EIKI(爱琪)投影机清零方法
爱琪投影机由三洋代工,清零方法参照三洋
全部在菜单中,有LAMP灯泡字样这栏,全部是YES
3M 投影机清零方法
3M投影机是由日立和富士通代工的,清零方法各不相同,总之*作面板有RESET键的就参照日立的方法清(开机中,按RESET健3秒,出现时间对话,选择0就OK了)。否则就试试富士通的清零方法。
MP8030清零方法
是按遥控器上TIMER键两秒,在出现的对话框内选零即可。
3M8746清零:长按RESET显示灯泡时间,按左右键将光标移至0000,同时按左右键使菜单消失,OK!
Canon(佳能)投影机清零方法
佳能推出产品比较少,多为三洋代工,清零方法参照三洋
全部在菜单中,有LAMP灯泡字样这栏,全部是YES;

PROXIMA(宝诗玛)投影机清零方法
PROXIMA(宝诗玛)投影机多为三洋代工,可参照三洋的清零方法。
全部在菜单中,有LAMP(灯泡)字样这栏,全部是YES;

BENQ(明基)投影机清零方法
明基投影机清零
按电源键后接电源(未经证实)
开机下按住方向的上键3秒,出现一个时间对话,按方向的左键和下键;
Epson (爱普生) 投影机清零方法
老机型:只适用灯架处有电阻的机器:在灯架处有一个小电阻(清零用的),只要把机器中相对应的4个小针短路一下就行了,这个会烦一点,且短路弄不好还会可能引起其他问题。
新机型在菜单里重新设置灯泡时间就可以了。
Emp-5600系摁住help键出现对话框,选择确定就可以了。
爱普生730投影机的清零方法:
帮助键和梯形矫正‘减‘键同时按下,出现维修菜单,梯形校正键和确认键同时按下就可以清零,必须有信号才可以*作
爱普生EMP-S1灯泡清零:进入菜单选择重设,再选择灯泡记数重设,按确定键后选择YES就可以
LG投影机灯机清零方法
LG投影机灯泡清零  按向上键5秒,弹出菜单,再按主菜单键加向右键
LG液晶机器:菜单、上、下、左、右、确定;
LG部分机型:按住 UP 键 直到 出现 "Lamp hours info" 再按 MENU 即可
ASEE(澳视)投影机清零方法
SOUCE UP+DOWN KEYSTONE ZOOM
LUMENS(美开来)投影机清零方法
美开来 菜单+确定
Toshiba(东芝) 投影机清零方法
在不接电源下按电源+菜单+确定+输入,按住不放接电源3秒钟,适用780以前所有的机器;
780/380以后的机器(S20/40...等等)清零方法:在不接电源下按电源+菜单+输入(少了一个确定),按住不放接电源3秒钟,红指示灯亮后开机;
AVIO(百变宝)投影机清零方法
AVIO(百变宝)投影机国内市场占有量不大,这里只有在国内销售的机型的清零方法
按住菜单(MENU)和灯泡键再打开总电源
这也是老机型的清零方法,新机型的还不知道。
ViewSonic(优派)投影机清零方法
ViewSonic(优派)部分由日立代工,清零方法参照日立
开机中,按RESET健3秒,出现时间对话,选择0就OK了
SANYO(三洋)投影机清零方法
全部在菜单中,有LAMP(灯泡)字样这栏,全部是YES;
Panasonic (松下) 投影机的清零方法
先按“MENU”找到灯泡使用时间,再按“ENTER”三秒,出现“POWER OFF”后,关掉电源重新启动OK !
这也是老机型的清零方法,新机型的还不知道。
松下有一款759机器,是在待机下按电源和INPUT健不放,同时送电开机;
松下557清零
打开菜单:用上下方位键选择'设置".选择投影灯复位"是".关掉总开关(断电)后OK

FUJITSU(富士通) 投影机的清零方法
按住电源键不放+按确定键三次[没有确定就按菜单,没有健的用遥控器.适用部分机]
左+右+上 不知道适用那个机型
INFOCUS(富可视)投影机清零方法
一般的是在菜单里清.富可视500/530 在开机下,按菜单+音量减3秒钟,后打开菜单看看有没有清,如没有可以多试几次。
NEC(日电) 投影机清零方法
830/840/850/440等系列时间到的话会出现二个指示灯亮,包括LAMP指示灯,清零方法是待机下按遥控器OFF健20秒左右。
NEC 460/660系列清零方法:在待机状态下,按遥控器的help健10秒钟
VT47+ 在菜单里的默认选项下选择清除灯泡计时器,然后按确定键就OK了
SONY(索尼)投影机清零方法
RESES+左+右+确定(适用索尼大部分机型),面板按键不够的用遥控器也可以。
SONY P15投影灯泡清零方法
在红灯的状态下按RESET在按左键后按右键后确认键7秒内即可
PLUS(普乐士) 投影机清零方法
适用机型:PLUS U2-811/U2-815/U2-815C/U2-1110/U2-1130/U2-X1130C/U2-1150.在1100个小时内清零:菜单选到时间上、按遥控器上ON(8秒钟左右);使用1100小时后,无法开机状态下,直接按遥控器上ON(25秒左右)。
  适用机型:PLUS U3-810SFC/U3-1080SFC/U3-810WZC/U3-1080WZC/U2-X200UC/4-161/U4-121/V-1080C/V-807C/V-1100C/U2-850/U2-1500/U2-850W/U2-1500W/U5-121/U5-162.菜单里灯泡定时器清零
三菱投影机清零方法
在待机时power,左,右。同时摁接电源开机。

网友(2017-07-25):
我想知道ACER的怎么清零,找死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