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这又是T61通病

楼主(2011-03-15):
今天接到一块同行的T61主板;
被修过,先观察了都动过些什么地方,目测动过电源接口的的第一个P沟道的MOS管,上下管都动过,先上张电路图 Q34和Q36都被换过,电源管理DB4175也被换过,我通电看了下,没有待机电流,呵呵,这一想肯定是那里开路了主供电没过来,测了下Q34控制脚是高电平,接着往下查,他经过几个小元器件过来的DB4175的第59脚,以为是这里开路了,《主供电》,用波波器一打高电蘋,打开点位图;这是和T61相似的点位,大家将就看看吧,呵呵 这就是第59脚主电压20V,是对的啊,心里想公共点都出来了怎么还没待机呢,上张电路图; 第59脚是VREGIN20和背面的R522相连也有电压。苦思后接着查,如果主电压过来了,就应该查他的下一级,第37脚他没有电压,哈哈,问题找到了,顺着往上查,第37脚是连着背面的R12O3.是10欧的电阻,用表打了下增值了325,接着换了,这下应该会好了吧,通电测还是没出来,郁闷了,难道是和第37脚相连的线路断线了,一直在这里查啊查都没查出什么东西出来,好吧,先放下,也该下班了,明天休息啊,还是没放下心来,第二天我休息我也来上班了,一定要把他弄好,思考了一下应该是是公共电点VREGIN20这一块有问题,又打开点位图,查了查和59脚相连的背面的几个点突然发现有一个没有,R522没有和这个点相连; 转个头来把这根线给飞上,呵呵,居然亮了,故障解决,但是一直在想怎么这个点不通会造成没有电流呢?后翻开图纸看了下他因该是和TH-DET有关系,这个信号是温控,奇怪了,怎么温控会导致没电流呢?我对电路不是很了解,其中有说得不对的请高手指出,大家共同学习,谢谢。指出错误的兄弟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57脚BAT_VOLT,是电池电压检测端,断线后此脚为0V,TB会认为电池没电.阻止开机动作.

网友(点评):
相当于ACIN?

网友:
写的太好了, 初学新手 没什么评论的, 小弟没到这个地步,不敢多加评论,,, 谢谢兄台的好经验

网友:
那个R522是掉点了??

网友:
新手看不懂点位图

网友:
楼主又一篇精华,不过图纸看的不是很明白,有时间向楼主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个样子的,谢谢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R522是和公共点第59脚相连的就是他断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写的已经很好了呵呵

网友:
哎!读着简单修着难啊!多谢楼主…

网友:
57脚BAT_VOLT,是电池电压检测端,断线后此脚为0V,TB会认为电池没电.阻止开机动作.
可以这么理解。实际电路中这个电压即作为AC电压的检测又作为电池电压的检测,当这个脚低于2.5V时芯片无输出,高于2.9V正负8%时芯片才会有输出

网友:
分析的还可以就是图纸太模糊了、、、、

网友:
感谢楼住的分享,虽然看的不太懂,还是学习了

网友:
都是高手,我学了半年了,都没怎么找到门道,电路就是分析不来,头疼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看来楼主平时也下了不少苦功夫

网友:
          只 要 功 夫 深   丶 铁 杵 磨 成 针

网友:
有没有3 5V待机下?

网友:
lichengzb
的帖子
BD都没工作怎么会有3V5v

网友:
看着简单修起来难啊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图中这个指着的点就是R522,在IBM的点位图中这种红色标识的就表示不相连吗?请楼主和同行解释下

网友:
的帖子
红色代表是相连的,黄色代表主板里面的线

网友:
哦。我知道了,我今天问了我师傅,他说IBM的板子是8层线,而每种颜色代表一层,颜色相同的是相连的

网友:
R522相连的是电池电压检测,楼主怎么和温控相关了??

网友(2011-04-25):
IBM的板就是保护太多

网友:
这哥们说不懂电路绝对时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