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屏线接口坏,是否可以更换,急等答案!

楼主(2011-03-15):
各位同仁,小弟不小心把驱动板屏线接口搞坏,后来用热棒浇上去的,但现在用了几天又出现问题;现在没有好的方法,询问各位高手是否有好的办法换个接口,在线等
方法
更换

网友:
TTL还是LVDS
TTL是不行的只是换通用的

网友:
应该不好换吧

网友:
自己飞线 或是换接口,,别的没有好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