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CPU下管无控制电压

楼主(2011-03-15):
故障为下管无控制电压换了L6713A后正常了
装回机箱一开机故障又还原了
量了一下机箱上的电源12V电压为12.4V  请问是不是因为12V电压过高烧了IC呢

网友:
这种可能性比较少,那你重换一个,不装机箱里测测看,

网友:
我只有一颗了
怕换上又烧了那就完了  得找到原因啊

网友:
应该是焊不好。12.4V是不可能烧的。这是正常电压了。

网友:
先排除下管和桥的问题

网友:
空载时VID全部为1.22V  17脚1.26V  32脚0.04  46脚0.04
上CPU-————————         1.24          0.04          0.04
VID 45脚0V
       44   0.46V
       43   0.49V
       42   0.04V
        41  0.04V
       40   0.04V
       39   0.50V
       38   0V
   高手帮我看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
发现46脚接的一颗472电阻3.3V变成了0.04V拆下测阻值正常的
换了一个亮机了
再开机又不行   另外找了一个换上目前没问题了

网友:
还是不行又挂了  不过这些电阻阻值还是正常的  什么原因呢

网友:
电源管理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