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和DVI飞线

楼主(2011-03-15):
显卡VGA和DVI飞线的 时候应该怎么测量VGA的断线处?

网友:
最好有高手给上一个飞好的图片看看。。。我也弄不明白怎么飞呢。。

网友:
卡不同,飞线的地方也不同,知道怎么飞就很简单了,不就是R、G、B加上行、场信号五根线吗?只不过必须要把VGA原来的这五根线与核心的连接断开。

网友:
有飞线的贴里也有图,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
那样的显卡还有人要不?
干脆个转接头省事的多

网友(点评):
此话在理,换个转接头十块钱,修个显卡最少30

网友:
要怎么飞线 不明白 请高手指教

网友:
高手上个图! 我这富士通的显示器只有DVI 主办上只有VGA 还必须要显卡。

网友:
难道除了飞线就没有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