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用表的时候手千万看不能斗啊

楼主(2011-03-15):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板,具体是什么牌子的我也没看,师傅在修。我也懒得管,具体问题是能触发,就是屏不亮。条子,显卡都擦了半天。师傅让我测一测,显卡的供电,他就去抽烟了,结果我开机测的时候,手一抖,把CPU供电的管子给短路了。悲剧就发生了...........把人家的CPU给烧了,CPU是AMD的。客户还不知道是我给搞坏的,给他说是CPU问题,他说那就换吧,二话不说找一个换上去。擦擦条子,就亮了。我差点没晕过去......................

网友:
呵呵 说明就是CPU坏了

网友:
运气啊运气。。。。

网友:
就是CPU坏了

网友:
我也把CPU供電IC給測到掛過,
因為手就是喜歡不停地~抖~抖~抖~~
看到樓主這般慘狀,慶幸自己還好沒把CPU順便燒掉~~

网友:
运气真好  那次我师弟在测纯平显示器大电容电压时   拿手一抖    表针碰到一块了  “啪” 的一声 万用表针炸断了   把徒弟吓得不轻

网友:
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大家都知,唯独你的客户不知,过去 就算了吧,哈哈,常在窑边走,哪有不失身的??

网友:
常在河边走    以后小心就是了

网友:
   没烧其他就够好咯 !!

网友:
看来是你师傅判断有误,误打误撞被你给把板修好了

网友:
我有次拿废板的时候,把那个日光灯给打掉了,差点毁容了

网友:
不会你的CPU是AM2的吧。那个最容易坏了

网友:
手斗的事我也有过也弄坏过特别是脚多的芯片

网友:
习惯了就不抖了

网友:
有一次 客户拿一块技嘉的AMD 940 的板子 挺新的  我在量桥供电的时候 手一抖 供电1.2就没了  当时没人看到 那叫一个汗啊

网友:
我维修家电10多年都没有发生真好运。

网友: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楼主该买彩票了,呵呵。。。

网友:
常在江湖漂 哪有不挨刀啊!!!!恩!告诉自己 就是CPU坏了  呵呵

网友:
常有的事  我也接短路过    正准备改造一下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