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加电!

楼主(2011-03-15):
一台T40,有待机0.02,1631供电正常,3V5V都有,不加电, 补过TB6205,补过H8,可还是原来那样,再查什么地方啊?是不是南桥挂了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查南桥供电时钟复位,查有没有发出SLP3 SLP5信号,换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T40不装南桥都能触发的,你还是查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那你IBM  有没弄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