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ICW50 LA-3581P反复重启求分析

楼主(2011-03-15):
此机接到手就是反复重启(按开机键不显)   待机电流插上是0.011但马上变成了0.003然后待机就无规律的跳从0.003到0.007,按开机键触发电流从0.011到0.7左右反复掉电触发,因为是待机不正常,所以我就量待机电压(此机是板插的显卡,Nvidia的桥,amd的cpu)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有3个电压是一接上电源就有的 英语不是很好 大概是这个意思 3.3v  5v  1.2v 测无1.2v其他电压有查1.2v的出处

8脚有个开启信号SBPWR_EN(不知道是不是)查无电压  一开机发现这个信号从3.3到0之间跳变 跟着那1.2v也是时有时无,
追这个信号的出处

发现是IO 发出的(不知道进出)这块IO是ene的 kb926qf b1,按下开机键后也是跟着跳从3.3掉到0这样反复
现在我的疑问是这个开机1.2v的开启信号是待机时就要有的吧,而且是始终有(补充下IO 18脚的PBTN_OUT#也是在开机后不停的在3.3到0之间跳)。我怀疑是这块IO出问题了,可惜手上没现成的芯片
敢问还有其他的情况导致这种反复重启吗 ,有修到过的朋友吗?有时序分析更好啊~~~~~~~

网友:
这个机器要是换我修 会从3个地方入手找故障范围  1断开PBTN-OUT   2 给1.2VEN强加3.3V
3 断开1.2V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网友(2011-04-23):
我现在也在修这板  不过掉电问题跟你相同 但没有跳待机电流   而是有时不触发。。求同上问题,。。。插电0.02待机电流 开机后电流到0.04后又掉0.02。  可触发时就是0.71后就掉电到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