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方便管用的DOS软件

楼主(2011-03-15):
软件检测在显卡维修中的作用不必再说了,一般小花的卡检测完后也就能看清结果,如果花得严重,就比较麻烦。得换个好卡上去,还得打一堆的DOS命令、后缀什么的才能看到结果。不知谁有更好更简便的办法。在此介绍我使用的一个小巧软件SHOW,  仅做引玉砖。
SHOW可以使DOS下的文件像WINDOWS那样随意打开,功能还有很多,如改名、改文件属性、拷贝、删除等等,不一一多说。在此只说怎么查看M\A软件检测后的结果(不要问我怎么用检测软件,那个已经有人不知介绍过多少次啦)。
SHOW拷到你装检测软件的分区里,例如D盘。软件检测完后,先退到D盘根目录D:\   直接打SHOW(也可以改成S,更加简单化),回车,就显示出D盘的所有文件。然后用键盘的上、下键找到你要的文件(例如:REPORT),再打S,就看到结果啦。退出是打Q,这是一步步退的,你就QQQQ……,最后退到D:\
如果你想看其它分区的文件,譬如说C盘,那么就是D:\SHOW
C:
回车(注意C前面要有空格)。你们说,是不是很简单?

83 Bytes,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你这东西一点都不实用,还不如做批处理来的实在,把TYPE做成批处理,就可以一键到位查看结果了,而你这还要去打开它,然后再用它打开LOG文件,不是两步了吗,难不成你这个工具还可能在花屏的情况查看,不用关机再插上好的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批处理可能更简便,我也说了,它只是引玉之砖。但是即便是砖,也还是有点用处的吧?譬如说,它还可以寻找BIOS的程序,查看字节数等等。而且很多都是新手,从接触电脑开始就是WINDOWS,做批处理很好,但也不是谁都会的。相信很多人都会请教你的。

网友:
你是说它可以寻找主板的BIOS程序还是显卡的BIOS程序啊,不过我还是觉得这功能没什么用处,既然主板居起来,显卡认出来,BIOS就没问题了,基本上显卡没有因为BIOS坏引起花屏的。目前为止我都没见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可以,它是一个检索软件,最主要的就是在DOS下,能像WINDOWS那样打开几乎所有的子目录、文件夹,这个可是批处理做不到的吧?所以我说它还是有点用的。
       至于你说的显卡BIOS引起花屏故障,你没见到,我可是见得太多了,不但会花,而且是大花。现在什么人都会那么两下子,上来就干核心、刷BIOS。你会刷、喜欢刷也就罢了,倒是把原来的备份一下啊?结果好,把卡刷成不亮的,大花脸的多了去了,还就回不去啦。尤其是现在的一些高端卡,哪找去?我现在手上就有几个4870、3850、9800什么的卡在等救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