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屏

楼主(2011-03-15):
一个15三星的笔记本,屏摔坏了,想换一个屏.
小弟没怎么修过笔记本,求换屏的维修思路.

网友:
记录下屏号,就是屏背面的有条码的纸上就有,上淘宝,,或者查该屏的DATASHEET,找个定义一样的其他的屏也可以换的

网友:
挺好,学习一下,谢谢,DATASHEET是不是屏的参数。

网友:
屏一般只要 尺寸大小 差不多都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