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三例

楼主(2011-03-15):
1.杂牌黑熊8504GV 故障:不亮无RST.上负载测各供电电压:CPU:0V 内存:2.5V 桥.显卡:1.5V.故障点U供电.此板采用RT9241A+RT9602.首先测RT9241A的工作条件:供电5V.DVD脚:1.5V.SS脚:0V.
PG:0V.大家都知道SS脚(开启信号)正常为高电平(5V),跑此线路经一个电容-两个702的小MOS管(开关作用)断开此路的元件都无5V出,有两个可能性:1.RT9241A. 2.RT9602.坏...先换上RT9421A无果,剩下就是RT9602了..换上后再U供电正常为1.5V,SS脚也有5V.上U.内存,顺利跑马亮机..
2.GA-60TX(815EP大板)  故障:不通电  首先测开机针有5V.I/O为IT8712F-A的待机条件都正常.32.768也有压差.就再测I/O的76脚无电压,按经验来判断此脚直接14脚的.心想应该开路啦......就跑14脚的线路,发现的U座附近的有一点点开路..将此线补上.加电OK.
3.GA-8I845GV(代TCL)    故障:不加电.测待机条件:5VSB 3.3VSB 1.5VSB,开机针也有5V.下一步查I/O(IT8712F-A GB)的条件.VBAT:3.3V  VCCH:5VSB  SLP_S3-:0V.PWIN#:3.3V PSON#:3.3V故障点就在SLP_S3-是南桥直接发送I/O的一个高电平(3.3V).此脚无电压有两个可能:1.南桥虚焊.2.南桥坏...我用手压南桥再测SLP_S3-脚有3.3V ,点开机针亮了...测各供电都正常.直接加焊桥...上U..内存...OK
小小经验仅供新手...GA-8I845GV的图纸本来想上传的,谁知我的硬盘有问题格了......杯具.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看来确实需要到基地学习一下。

网友(2011-04-25):
修主板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