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BENQ G2110W好象响应时间慢。

楼主(2011-03-15):
一台BENQ G2110W,好象响应时间慢。
开机,出明基的标志时,感觉很慢,然后慢慢消失
连接主机放幻灯片,上一个的画面没有完全消失,新图片又叠加在上面,感觉很慢。按面板出菜单也是。
屏幕整体偏亮,颜色也不大正常。
屏是中华的CLAA220WA01
屏上只有一个集成块,型号为SPFD3220C-HF084
测驱动板上的电压,5V 3.3V 1.8V都有

是屏坏了吗?还能修好不?

已修好,确定是屏上的问题!
是屏电路上升压电路上的一个型号为T04一个三极管的问题,测量不坏,从报废屏上拆了一个,换上OK!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会不会是程序问题。。你刷了吗。。我是新手猜的

网友:
是屏坏了 延时吧    一直都在等待高手出来支招

网友:
没有可能是驱动板的事情吗  你换哥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屏问题,测下屏各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昨天测得屏上的电压分别为:                     VEEG  -6.6V
                                                     VDDD 3.3V
                                                      VEEG -6.6V
                                                       VDDA  13V
                                                        VDDG 29.1V

我看有的贴子说是缓存器块坏了。不知道那个是,屏上只有一个屏IC SPFD3220C-HF084.
急呀,

网友:
已修好,确定是屏上的问题!
是屏电路上升压电路上的一个型号为T04一个三极管的问题,测量不坏,从报废屏上拆了一个,换上OK!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学习经验 不断积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量不坏,你咋知道换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测得C极有29V,B 极有高电平,但是E极就是不出电。
拆下来测量没有问题,只有更换一个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