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9600GSO通病求助

楼主(2011-03-15):
盈通G9600GSO显卡  我这里有好几块都是一个问题  插主板不开机  量有个MOS管坏 换之 可以开机 提示不过内存  GPU用BGA加焊过 也一样  量其他MOS管都正常
哪位修到过的大大 说下  好像是通病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什么都正常就是不亮,诊断卡显示停在了2b的位置不动了,很无奈,不过不是盈通的,是华硕的

网友:
这个我目前还没遇见过,俺也说不上啥情况来~~~~~

网友:
修好了   换了三个MOS管  其中有一个在主板上量不出来  看样子是通病  9块修好了八块 另外一块  点亮了 但是花屏  加焊无效  重植下看看

网友:
量量GPU有没有短路或空焊..你加焊过几次啊!我遇到一块显卡.我加焊了三次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