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LA-2791P 集显 触发一秒后掉电,电流0.20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15):
机型:DELL D620
板号:LA-2791P  REV 1.0 A 00
现象:触发后掉电,电流跑0.20
过程:待机正常,触发一秒后掉电,大部分是各供电电压没有全部出来,首先测了一下CPU供电没有,在重复开机的情况下测其它电压正常,查图纸CPU  PWM 6260的18VIN脚没有电压,打了一下阻值对地击穿,取下来,更换一个故障排除.

网友:
我简单做了一个开关,对付它一秒后掉电,

网友:
一头焊在主板POWER_SW#信号上面,一头焊在GND上面

网友:
不错的实例,最好说明一下6260的上电时序,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是掉电,要是长时间加电,应该会烫手的

网友:
有没有这个图纸呀,麻烦传一份

网友:
对啊,待机的时候就应该有电的啊,怎么开机才有?

网友:
应该是过流保护。电流表还没有正常显示,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