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上4针电源无法供电

楼主(2011-03-15):
今天修主板时遇到主板上插入4针电源接口主板就无法供电,拨下4针电源线供电,但CPU不工作,有朋友说是COM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但我不知道如何在主板上测量COM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的好坏,求高手给予指点,先谢了!

网友:
你这个是CPU供电有问题.先测一下12V是否对地短路,然后就是12V和VCORE是否短.再测VCORE是否对地短路.不行就先吹下供电IC.换一个上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过黄12V对地是短路现象,但就是不知道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还是COMS管的问题,我想知道在主板上是如何用万用表测供电IC和COMS管的,希望阁下能不吝赐教!

网友:
12v对地短路 先测试下cpu供电

网友:
找本书学学吧  没基础  一句两句话是没法说清楚的   你的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
先测12V对地短路,如有就测COMS管,拆到不短路为止,然后找现短咱管,更换就行了

21073 -5 说的话难以理解。什么是CMOS管,什么是找现.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短路,MOS一路往下拆,拆到不短为止,拆完还短拆副IC,还短拆主IC,还短那就多为桥了。先找资料看看,别急着上手,跟我一样,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上手,本来比较简单的,容易搞成瘫子,直接修不起来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碰到N多了,电压都正常的话,换个IO就可以了。不信换个IO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提的建议,书看了不少,理论有,就是实践太少了!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午就此问题修了一个上午,所修的部份和你说的差不多一样一路往下拆的,副ICADP3148K有一个坏了,更换了后,12V黄色线对地阻值只有282欧(每次测量都是从0欧跑到282欧),达不到它的最小值300欧(标准为600欧至无穷大)接入4针12V的电源线后,主板可以启动,但CPU不工作,测CPU供电电路中下管MOS管DS通路,对地阻值D极和S极都为0欧。所有的CPU供电电路中的元件拆了一遍,依然无法解决,请教一下,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看下基础电路

网友:
你找个cpu供电电路图一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搞清楚CPU供电的原理,就是开关电源的原理。能分清上管、下管、PWM驱动管等等后再去修 你10楼说的我都看不懂。
你上假负载再测测,如果下管D极、S极对都短路很明显下管是被击穿了。其它的相也要检察下!

网友:
CPU供电管短路,或管旁边的电容短路

网友:
从短路处开始跑线呀。

网友:
CPU供电管子和cpu电源管理芯片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CPU供电问题 先查一下12V电路有没有短路 如果有的话 PWM也有可能被干掉啦 保险起见PWM和击穿的管子一起换掉吧

网友:
VCOER电源保护了 查一下12V电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