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卡50

楼主(2011-03-15):
今天拿到客户的一片主板,是WINFAST AM2架构的.诊断卡从00,,01,,50然后卡住了.
测各组的电压为VCORE为1.2V,内存VCC-DDR 1.8V,桥供电1.52V,总线电压VLDT 1.21V,复位正常,测BIOS时钟复位,供电都正常.
我想应该是属于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不跑码的吧.我刷了BIOS,但是还是一样.打南北桥总线对地阻值,11条线都是248,应该可以排除,没有问题,于是取下BIOS,对BIOS焊盘的13,14,15,17打阻值,都正常,前端总线用灯座测试,都是正常的.
仔细检查主板,没有掉件之类的东西.
上面就是我的检查过程,换过CPU,内存,一样是跑到50就卡住了.因为我有一片相同的板子,用对比法测电压,都差不多.
哪位高手提供一下思路,,,,,谢谢啦....

网友:
请高手们现身啊............

网友:
是双桥.两个桥的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修多了,虚焊呀

网友:
谢谢,我等会去试一下.

网友:
是780有芯片的话,写个BIOS,,,780构架的板BIOS坏的还是多的,八脚的BIOS....

网友:
桥虚焊了吧

网友:
各电压都正常,CPU内存时钟复位也正常的话就加焊北桥吧
能读卡,各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也就惟有桥 BIOS了吧
(新手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恩威达的双桥。。如果是的话就加焊北桥

网友:
换个BIOS模块从新刷看看 个人认为BIOS的几率很大哦

网友:
50应该是桥空焊了,还有45 AMD的基本都是桥空焊

网友:
---------------当50,先查查电压,然后刷个BIOS。一般这个码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全板主要各个主要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卡50.。。我用力压桥也不过。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
跑45、50的板,我师傅他们都测主供电,正常直接做桥,应该这就是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