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14寸的笔记本显示屏型号是lp141wx3

楼主(2011-03-15):
求个14寸的笔记本显示屏型号是lp141wx3  有卖的PM一下价格

网友:
我有块的,但我忘记屏是好的还是坏的了
LG的,型号:LP141WX3 (TL)(N1)
QQ:860030005

网友:
闪屏的。。。用一般的HT141就行,没啥区别。。。就是30片插的141,品牌不同的话可能需要换码片

网友:
X3的屏,多数是闪屏.
修都修不到

直接换咯
大约在450-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