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 SE2 自动掉电

楼主(2011-03-15):
有时候能点亮后就自动断电 有时刚触发就掉电 8712 换了 桥烤了 没思路了
华硕

网友:
不上CPU 上个假负载看看掉电不,不掉的话桥有问题,,这个问题是这种板的通病,

网友:
不上 U 也掉

网友:
这个主板可能是桥虚焊了
你试加焊下看看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这个问题。。最后都解决不了

网友:
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给楼主两个思路:刷BIOS,加焊桥,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主板保护吧 看看供电 温度检测 风扇检测 找个io的引脚图 分析下 看看保护引脚

网友:
测量桥的供电,桥的问题最大

网友:
这个加焊就应该好了

网友:
换主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遇到一片 换BIOS芯片刷就好了,幸运。还有遇到 昂达的梅捷的NF的板关机 风扇还在转 BUG卡显示F5 的 换BGA芯片好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虚汗了

网友:
跳线冒 没插错吧

网友:
看看USB的供电怎么样

网友:
一直没搞好

网友:
就没人觉得该查下开机电路吗,会不会是开机触发后,开机电路又再次触发!强行开机试试看!

网友:
我有块技嘉的ma74gm也是开机掉电南北桥加焊了还是一样 io换了也一样
不上cpu也是掉电 都是强行开机各个电压都是正常的 不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