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搜狐视频看视频全屏时,画面停顿

楼主(2011-03-15):
海尔T68D
笔记本
,最近出现用搜狐或百度视频看视频时,一全屏或全屏看一段时间画面就会停顿,声音正常,不死机。重新装显卡驱动,无效,重装系统,更新FLASH插件无效,请高手指点。
笔记本

网友:
用PPTV看视屏没有问题

网友:
取消网页flash硬件加速

网友:
这种先软后硬件啊
多半显卡快出问题了

网友:
独显的吗?那就显卡了

网友:
碰见过,
是显卡不行了,
要么温度过高,
要么快挂了。。。

网友:
是不是网速跟不上那

网友:
那是显卡过热 把机器先做个清洁 我就遇到过

网友:
en ,要么先卡,要么就是望素的问题

网友:
普通用户网速都受限制,想更快,多掏银子。

网友:
把笔记本扔了得了 哈哈

网友:
xyzdongdjg
的帖子
可以更新Windows Media Player11试下,关掉硬件加速,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2-10-10):
我遇到一台海尔的,只是看网络视频死机,看本电脑的没事,系统重新装了,显卡驱动升级了,风扇清洁了,温度58度,很正常,正在郁闷中!!!

网友:
有可能显卡温度。 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