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的机器的怪问题!

楼主(2011-03-15):
客户拿过来说能正常使用,电池也可以充放电。。
问题就是充电到80%就不充电开始放电了。到80%电源停止工作没有电流了
主板开始用电池的电。。把电池拿出来又有电流了。。
手上没有电池 。。试不了。。不知道是电池不是主板坏了。。
有修过这种故障的高手吗??
先谢了。
不充电
主板
联想

网友:
电源管理性能不良了 那两个MOS管也要换掉

网友:
你去控制面板设置下 电源管理 都改成不做任何 选择 这样可以骗过电池管理芯片 你试试看

网友:
不关设置问题的!!!我光板测试都是一样。。

网友:
二楼能说一下是那两个MOS管吗??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2011-04-20):
LM358 第5脚有异常时仔细量一下,会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