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USB问题

楼主(2011-03-15):
开机显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ed syster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有时能开启,开启之后,有时会显示USB集线器有电涌之类的..

请高手赐教..

网友(点评):
旁边有个5V 跳线冒换个位置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供电的问题, 打下阻值

网友:
检测到USB电流过高,系统15秒后关闭。”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USB供电不正常,15秒保护了,一般是跳线帽跳错了或者是保险坏了

网友:
前置USB线路是否短路

网友:
重新换几个跳线冒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跳线冒氧化了

网友:
usb控制器过流保护了

网友:
USB保护了 把插在USB上的外设先拔下来 挨个试

网友:
USB的供电是由紫5伏提供的,我把通往USB的供电切断,开机还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试试别的方法

网友:
桥有问题吧?

网友:
USB接口旁边没有跳帽,整块板子只有一个跳线帽,已经排除跳线帽的问题。

网友:
现在开机BIOS设置也不能进!这 是为什么呢?

网友:
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A:
LZ装的是不是XP系统?

网友:
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一老外的机器水冷系统,一直以为南桥坏了。拆下来放电就好了也是P5QL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装的是不是XP系统?

是XP系统。
但我现在所有的测试还没有加上硬盘呢。

网友:
谁能帮我修好,钱照付不误。QQ6504601

网友B:
usb供电问题或者OC#为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供电问题或者OC#为低了

USB供电,待机时5.11V,开机后5.15V。
应该是正常的吧?
OC#为低了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前置后置都要查供电。一般都是跳帽掉了。。。OC#是南桥里的脚位信号名字。它为低。就会提示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