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场管4501的代换

楼主(2011-03-15):
我用4500代换用不了几天。又烧坏了。

网友:
4501用4500 4600都可以代换,

网友:
如果老烧场管,查下电容,高压线圈......等是否有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代,如果经常烧那么你可以可能下负载。

网友:
最后换了高压板完事,省的麻烦。

网友:
4501 4502 4500 4600都可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