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极其奇怪的问题,谁能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1-03-15):
IBMR50开机后不到1分钟自动重启,插上一个U盘或外置光驱就能使用,没有重启现象,但是拔外置设备后又自动重启,谁遇到过这种现象
自动重启

网友:
如何解决,第一次遇见,不知道怎么整了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南桥会有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检查的顺序是:先软后硬;先电源,后机械;先机械,后电气;先板卡,后元件。

网友:
usb口没有问题吧,usb口损坏也会那样的!仔细看一下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