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很好。第一次修好一块板一台显示器

楼主(2011-03-15):
1、捷波P43.不加电。先简后难,先目测主板元件,没有爆裂掉件现像,按着我的思路,先摸摸有没有发烫的元件,当摸到网卡的时候,发现它待机时就很烫。二话不说,上风枪。吹下来,触发,启动了。至经完毕。
2、LG W1934S   开机四五秒钟时间,显示器黑屏,指示灯正常显示。应该是高压板或是灯管的问题。拆开显示器。目测一体板没有损坏现像,用灯管测试工具测试,原来是灯管的问题。换灯管。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拆灯管换灯管可是费老劲了。不管咋样,总算是对付上了,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显示器没有问题。至此修复完毕。谢谢。
对于老手这只是皮毛,不过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全是我第一次修好。所以心情很激动。有说不出来的感觉。总之就是爽。在论坛里泡了挺长时间了。总算是发贴了,谢谢

有一点我没弄懂。我当时用灯管测试工具测好灯管的时候直接测就全亮,后来换到灯架上再去测的时候就有一部分是黑的,不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还是硬上到显示器上去了, 不过点完屏之后还是没有问题的 。

网友(点评):
再遇到灯管一半不亮,把灯管方向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强人,我上次修这个问题修半天也没有修好。进步

网友:
多练,多总结就是高手了.

网友:
嗯,维修动手最重要,常操作一定会见效的

网友:
彼此彼此。我也一样

网友:
问题虽然说起来很简单,楼主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啊 你的思路很明确,搞维修最重要的就是维修思路正确 才能事半功倍

网友:
就是,很有成就 感的哪种 ,可能是第一次弄好的原因吧。

网友:
楼主  其实你修这显示器的方法有点麻烦  说实话  别生气  就你那显示器一般就零成本或一毛就能修好 而且 就在基本钟内的

网友:
朋友,能说得详细些吗,谢谢,难道这个是这个的通病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  但是显示器不用那么麻烦的  灯管坏了 我一般不换 除非都坏了 那我没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坏了我就得换了  只要还有两根以上我一般不换灯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