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问题。。。。急。。。。。

楼主(2011-03-15):
我这有个ASUS Eee PC 1000HG的上网本。插上适配器,充电指示灯在闪(红灯)。在电源电表中也显示“充电中”,冲了很久,但还是显示0%.
这怎么解决?

网友:
先换电池看看。

网友:
我手上没有电池换。

网友:
什么型号充电芯片?

网友:
这可能是检测电路的问题,如果没有电池换的话那只的拆机量下主板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

网友:
能不能测电池接口上的电压或者是电流呢?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