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 3.3V 阻值 40 正常吗?

楼主(2011-03-15):
影驰8600GT  DDR3  开机不显。主板诊断卡不挡 。显存 2.2V 核心 1.4V  1。1V 也正常。但不显。。。3.3V 对地  40欧  正常吗?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3.3V只有34的也能亮。。。不知道为什么了。。我看现在3.3V只要不是10一下就都行

网友:
       卡不同,电路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一般3.3V供给核心、BIOS芯片和SLI芯片,但也有的卡还用它降压后供给别的电路。所以用量对地阻值的方法来判断核心的好坏,还需要和好的卡对照进行。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做对比了才能确定是好是坏,一般40欧是正常的值

网友(点评):
一般的卡数值是比较大的,有几百欧,少数的卡40、35都正常。

网友:
还没见过3.3V的卡

网友(点评):
不是3.3V的卡,是每个卡上都有3.3V的供电,在金手指上。卡外部供电就是12V和3.3V,都在金手指上

网友:
一般正常;可以上BGA试试。

网友:
谢谢 我已经学习了

网友:
持六楼一样的意见

网友:
可能核心开焊了加焊核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