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点不亮

楼主(2011-03-15):
今天遇到一台机子,  开机后运行都正常,但是重启就点不亮, 无论是点开始-重启,还是直接按复位键都是一样的, 电源, 内存都换过了,故障依旧,故障代码有好多,00    C1    25    18    还望各位大哥看看, 支支招啊!!!!!

网友:
说详细点。。。

网友:
扳子有问题,不能重新启动,开关机正常,

网友:
我觉得有点像IO问题,新手意见,笑笑就好了,不要听。

网友:
感觉还是电源和内存的问题,在换个试试

网友:
查查供电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