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华硕M2N68主板CPU核心电压忽高忽低

楼主(2011-03-15):
此板能正常点亮进系统,但在CMOS下和用CPUZ测CPU核心电压从1.4-2.8不停的跳动忽高忽低,如果用万用表测一直测出的是1.4V电压没变化,因为此板以前上的CPU已经坏了,所以怀疑就是电压不稳烧坏,特求助各位同行

网友:
北桥的问题哦,检测不准,要用万用表测试才行

网友:
CMOS下CPU电压只能调高,没有具体调到哪个电压

网友:
问题是我用万用表测一直是1.4V啊,

网友:
用万用表测的才是准确的,那些个靠监控芯片坏了就会显示不正常。。。。
我用鲁大师看温度,它老是把cpu温度和主板温度搞反。。。。

网友:
看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