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不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1-03-15):
hp540不开机,不促发维修过程,接一机器不通电不开机,拆机打对地阻值ok,通电10秒51120发烫
不管那么多反正芯片多的是,换一个按上通电,大电流,原来芯片是一个坏的,重新换一个测阻值5v电感短路,是刚刚大电流导致mos管短路了,换着阻值正常通电故障依旧,看51120工作条件
供电有但是这三个信号没有,查由u21发出,返回查u21工作条件,发现需要+v3al,此电压有51120待机产生,此电压短路,
琪到了u21 u25 u7006 q3q1等,先看小的芯片一个一个拆最后还是大芯片u21坏
把+3al短了取下不短了,坏板上找了而一个换上通电开机进系统不显,测屏接口保险开路换着ok
考机2天已取走

网友:
故障真多啊

网友(2011-04-25):
就是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看不见图,麻烦哪位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