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650z Ati x1300显卡发热量异常

楼主(2011-03-15):
今天接了一台acer1650z,断定的显卡问题,加焊未好,取下植球,焊接上外接显。屏不显,加焊不行,重新植球,终于好了,可是显卡发热量非常大,而且是瞬间发热,手指都接受不了的,换了新显卡,还是发热量很大,显卡是Ati x1300,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呢,在此感谢了

网友:
发热手指受不了是正常的,把散热做好就行

网友:
做好扇热就好了啊

网友:
看下主要供电是否正常如3.3V或者显卡周围的电容是不是有漏电 特别是大电容是不是滤波不良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事实看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周围的电容器都已经检测,做好散热给客户了,希望不要返修吧,谢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