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G31M-S2 过不了内存

楼主(2011-03-15):
一块技嘉EG3主板,,过不了内存,,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AD线打值,用波波测供电波形

网友:
查清楚点管子电路,最后CPU、内存换换,压压桥看看

网友:
呵呵~~ 不会是槽坏了吧?

网友:
再不行就换内存供电的上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主板还很新的了,怎么可能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都正常,,就是上内存电压就偏低了呀,。,怎么可能是管坏呀,,怎么说一般的问题我也会修呀,,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引起的,做一下BGA试试看。

网友:
应该不可能是北桥问题吧,,,,我怀疑是不是那个 供电电路有问题,,可是查不出来呀,,

网友:
供电,时钟,上拉都正常的话就查下SMBLCK  SMBDATA总线信号 AD阻值

网友:
查内存的主供电,参考供电 SPD供电,总线。时钟,

网友:
楼主我知道是什么问题!  这个可能是主板问题!   我太聪明了!

网友:
查查AD阻止,试试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技嘉的板子有的是采用双路供电一路是PWM 电路一路是1084其中一路坏了内存电压也会变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它也会坏吗??、1084不是给南桥的1.5V电压吗????、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它坏了,。,。,一般打雷还差不多,。,,可是我测了一下1084有5V。3.3V1.5V。。应该都正常吧。。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