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屏线就不正常了

楼主(2011-03-15):
一台15的山寨机,不插屏线,开机屏白一下(大概3秒吧),指示灯常亮几秒,再转入一闪一闪的,就是待机状态吧。但接上屏线后,开机屏不亮,指示灯光很弱,这是什么情况?

检查一些情况说一下
1。这个屏点亮了的,看到屏的字符,只是有点闪烁,并且,过一会能亮,显示3-4秒再黑屏,就这样重复。

     插上屏线,指示灯正常亮时屏也亮,屏线座1脚电压正常,3-4秒屏黑后指示灯很暗的闪烁,屏线座1脚电压0.5V
2.    1084-33的1脚0V,中间2.78V,3脚5.55V(不插屏线5.35V,测试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
你看下驱动板上有三端稳压管吗,可能是他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
大概估计是5V带不起负载   把DC/DC那个电感相连的电容换了个试试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看看电源上的那几个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未必是驱动板和屏的问题,代换试一下不就明白了么?

网友:
电源板换了,一样的现象,看来是驱动板这一块了。

网友:
量一下屏上的电容有没有 短路

网友:
兄弟,我有个和你一样的机器,准备换驱动板呢!应该会好吧!

网友:
大部分更新MCU可以修護 或是 重新將24CXX清空  重寫24CXX程序

网友:
修过比较多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先用板子点下屏,如果确定屏是好的那么你把驱动板上的电容都多串一个电容。

网友:
先查下屏供电是否正常,在接屏线和不接屏线对比下电压!驱动板,屏线,屏电路都有可能!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电容换掉.

网友:
不行就把驱动板也给换了

网友:
15寸用的3.3V屏供电,先把这个换了,不行就换1084-33,

网友(点评):
短接不可取!短接了屏供电会不受控制而一直存在了。这个P管既是屏的供电控制,还起到一个缓冲保护作用的,既主板加电时屏后级稍延迟通电,减轻了前级供电启动时的浪涌冲击。

网友(点评):
1084-33有5V供电啊。

网友(点评):
1084-33有1脚5V有1脚2.8V

网友:
先代换一下,确认是不是主板的事

网友:
先确定一下看是屏故障还是驱动板故障,你这个山寨驱动板经常虚焊,加焊一下很可能会好

网友:
屏有地方短路了吧

网友:
应该是1084-33带不起负载

网友:
换个别的坏屏试一下,要注意屏上的电源供电部分造成的短路。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好用通用板点一屏,看看屏有没有问题,如果屏是好的,那就把驱动板换了。如果想修驱动板的话,我会先写个程序试试,有的板子写个程序是可以解决的。如果还不能解决,带电测量以下两个方面:(前提是屏是好的。)
1、屏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查相关元件是否有变质的,如电容漏电等。
2、电压调整管是否正常,,如果有不正常的就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画出来的那个小三极管的电压在没接屏线盒接上屏线之后又什么变化。。。。1084-33出来的电压应该是3.3v,现在才2.8v,肯定不对撒,你要分解测试看接上屏线和没接屏线电压的变化判断是不是1084坏了。。。。

网友:
我没听懂你说的到底是那坏的,如果是驱动板话,不接负载,看3.3 ,1.8还有屏的5v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然后接屏再测,

网友:
是的,原板1084-33电压有问题,换一个乐华的2025L有3.3V,屏也能点亮,但是是一些横线,还慢慢刷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
电源带不起或程序坏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点评):
您是说的通用驱动板的程序不对是吧?

网友:
修好了,把1084-33的3.3V修好屏就点亮了。原来是把电感边的一个25V100的电容换了就有3.3V了,再在开机5分钟正常。再点会看行不行。

网友:
其实修驱动板很简单吧,你换板还快,关键在吃透他的原理,还有就是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