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945GCT 12V保护

楼主(2011-03-15):
这个电源由RT8802A+BD-9G(rt9605)组合。
加电掉电,不装假负载,拿掉12V一组就不掉了。
测MOS管没有明确损坏的。一路一路的拆,拆到一路不掉了。
换了一路,通电还掉,气死出血。拆坏的这一路上管,不掉了,
测G极电压12V,这不是在开玩笑,其它两组正常。拆掉BD-9G,没有电压了,找一个来换,
G极还是有12V,接着换RT8802A,还是一样。电阻和二极管确认OK。
山穷水尽了。。。各位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三路不平衡,跑线看看

网友:
输出过高把

网友:
G极12V?   外围元件有损坏、导致12V串到G极?

网友:
PCB短路了,看不出。

网友:
查一查反馈吧

网友:
看一下反馈电路的电阻变大,导致反馈电压低了。芯片要调整G极电压

网友:
还可以把,坏管一组的小IC拆掉,上下管也拆掉,就这样试机看掉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