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N440G简单维修

楼主(2011-03-15):
   这机器是同行拿来的。开始他说是屏线问题,后来不知怎么弄的高压的18V与高压3.3V开关连在一起了
待机0.09,唉。。。拆机吧。这机器版号是06234-1,集显可惜没图纸,当时想没图纸怎么修啊。可是同行急死了。客户拿来是可以点亮的。。。。。
     拆开,量没明显短路。上点,发现3   5V供电芯片51120发烫,直接换个,还是一样,看来不是它的问题,其他也没烫的,后来找到个独显的图纸,试着量下,因为只有51120发烫,换了个还是一样,我就试着一个一个脚的量,

后来发现19脚3D3V_AUX_S5这个电压对地短路,没办法,由于图纸不对,就烧机吧,  呵呵。。。问题出来了,发现EC好烫。
3D3V_AUX_S5这个电压EC也是用到的,把EC拆了,不短了,上电待机正常,换个EC,OK。

网友:
呵呵 烧鸡法还挺管用

网友:
呵呵   烧鸡烧鸡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刚开始EC不汤?

网友:
背光信号一般是EC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