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S-110HB电源的一个电阻~

楼主(2011-03-15):
有一个电源,DPS-110HB,由于电压不稳造成的高压部分一个mos管击穿后一个电阻给烧毁了,在板子上的标号是R4,后把Z1,Z2两个压敏电阻也击穿了,最后烧断保险~!其他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不知道这个R4是个多大的电阻.各位同僚谁有这个电源麻烦帮给看一下!

网友:
照电路板画个简单的电路图上来吧。光这样说很难

网友:
谁有这个电源的图纸啊?

网友:
接在开关管S极的是过流取样电阻,大概0.22欧/2W左右,接在G极的是驱动电阻,大概22欧,个头比较小,一般就这2个电阻会烧坏。

网友:
接在开关管S极的是过流取样电阻,大概0.22欧/2W左右,接在G极的是驱动电阻,大概22欧,个头比较小,一般就这2个电阻会烧坏。
照这个做,不会有大的偏差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是22欧姆的电阻,我知道了,但是是两个大的IC烧了!算了,放弃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