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程序问题

楼主(2011-03-15):
我的一个19"的液晶显示器,开不了机,自己检测出来的问题,驱动板故障。
于是就送修。结果那个维修工超级不厚道,给我烧了一个17.1"的方屏程序,还不告诉我,我当时也没有注意,以为点亮可以用就行了。当我发现的时候,找他他就说,我只能给你烧一次,假如你坚持要重新烧程序的话,烧坏了我不包。于是我怕他真的给我弄坏了,就没有修了。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办法将它的分辨率设置为最佳的1440*900呀。最好是不重新烧程序。

显示器型号为:冠捷topview T199W。

网友:
那个维修员也太不行了吧,程序不对,烧进去有什么用呢,就为了点亮???

网友:
这个维修师傅太不厚道了

网友:
没啥办法弄成1440*900

网友:
如果是驱动板程序问题,只能重新烧录对应的程序,否则只能换驱动板

网友:
不用考虑,必须重新写程序,,

网友:
先问清楚,是换了通用板。还是刷了原装板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就为了把屏幕点亮,骗我的钱呗!够怪我懂得太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换通用板,就是烧了一个17.1“的驱动板程序,不是我板子的源程序。

网友:
可以找附近(熟識的商家或熱心網友幫忙)重刷MCU

网友:
换通用板就行了撒。刷一个1440*900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