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dv7黑屏有谁修过,请教高手。

楼主(2011-03-15):
这个机子配置好高,开机黑屏,不知是什么问题。有谁修过的吗,请指教。谢谢
黑屏

网友:
机子拆下来了,配置是CPU:T6400; 显卡nvidia 50n3ar 085c1;4G内存。供电:CPU 1.08V 内存 1.75V。北桥1.0V 显卡1.8V。这个机子是不是显卡虚焊呢?怎样判断?

网友:
开机黑屏?电流到多少了?过完内存了吗?我自己用的就是DV7,感觉平常不是怎么像其它惠普的那样发热。。。。

网友:
你这别人怎么跟你说。电流到那了,自己大概判断一下啊。黑屏外接试过没有?

网友:
比我还菜,最起码你得上下可调电源吧,看看电流到哪里了,有没有过CPU,内存的,你一点头绪都没有,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
唉,你这只能这样告诉你了,看下风扇堵了没,堵了就加显卡吧

网友:
看是否开机了,如果开机了看下是不是高压供电煤过去啊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这里工具有限。电流测得只有1.5A左右。风扇正常,没灰尘。二年的机子。测的时候只是单一个板,接了一条2G内存。外接屏也黑。修本本我是个菜鸟,请大家帮我多分析一下。我也怀疑显卡,但不敢乱来。想看看清楚再下手

网友:
做北桥试试吧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的
你外接显示器没过CPU内存没
如果过了就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了
你可以加焊下试试

网友:
说的比较模糊啊,看看电流到哪了,过了cup 有可能是显卡啊。

网友:
先查查有没有CPU复位信号。

网友:
那就是显卡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