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E3掉电重启应该查哪里?

楼主(2011-03-15):
一台P3的老机器了,本来是没待机,修好待机后出这问题了
开机电流到0.48,几秒钟后掉电重启。诊断卡跑4A,一显示50马上重启
不装CPU和内存也一样,只是电流到0.24
这种问题应该是怎样一个维修思路?
cpu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还有个现象,在掉电的时候PCIBUS会响一下,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没思路,就供电,时钟,复位按个查。你这个感觉cpu电压都没出来。

网友:
把cpu供电那块查查,加焊一下该芯片,

网友:
一开始先换的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