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名山寨液晶显示器的奇怪故障?求解

楼主(2011-03-15):
昨日接到一台山寨液晶,通电亮一秒即熄灭。此机是外接电源适配器的,我一看居然是联想笔记本用的19V3.5A的电源,我汗、、、、
拆机后发现果真山寨。里面的主板高压板,就是我们平时给客户换的那种通用板,。
经过检测,发现高压板坏,高压板的一个高压线圈上面的标签纸都变糊了。这个高压板还是以前别的店给换上去的,我想一定是电源适配器电压太高,。给烧坏的吧。
于是换了一块高压板,用12V4A的电源试机,但是我发现居然屏上一阵阵的有波浪纹出现,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仔细看的话,好不舒服的。后来我换了一根VGA线试了一下,效果要好一点,但还是有点点。后来客户来拿,我看问题不是很明显,就让客户取走了,不过心里总有个疙瘩,想着就不舒服。、
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都是些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求解!(驱动板上的电容滤波不良吗?没看到鼓包漏液的。。。)

网友:
可能黑心商家就是用有问题二手笔记本屏改的显示器

网友(点评):
拿来的时候高压板有问题,也没 有看出他的屏是否有问题

网友:
那个电源的事,有的电源就有很小的波纹。你的那个短袖,我看着怎么像陈冠希的。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感觉电源滤波不好,产生了干扰
唉,山寨液晶,你还想怎样

网友:
山寨机没有屏蔽处理的问题.你把各信号线和高压板.驱动板屏蔽好就行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容滤波不良!!!

非要鼓包才算不正常吗?

网友:
是啊。有些电容没有明显鼓包,一样是坏的。。

网友:
电容滤波问题多一点

网友:
VGA线换的好点,外接适配器也好点的。

网友:
山寨机很无奈

网友:
可能是VGA线没接地引起的!

网友:
VGA线可能有问题,上次有个新的ASUS24寸液晶用电子城的普通VGA线就有波纹,换了还是这样,最后找个三星原配VGA线才好

网友:
换VGA线了吗,我今天修的三星,刚修好时什么毛病没有,烤了好几小时的机器都没问题,拿走后来电话,说屏幕闪,中间还有一块有波纹,我让拿回来一试正常,那家去又是,重插后正常了,那哥,没插牢